请问这个元件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1-07-06):
这样的继电器哪里可以买到? 搜索HP-11D-12找不到这个元件,不知哪位朋友知道这方面的信息,请指点一下,谢谢 !!!

网友:
有知道这方面信息的朋友,请和我联系,谢谢!!!

QQ:85056310

网友:
这个是继电器,电压12VDC,

网友:
知道是继电器,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好好研究壳上的示意图吧,看代换是否可行。

网友:
请问楼主需要几个 可以帮你代购

网友:
这东西网上可能买不到,批发点可能有的

网友:
实在买不到的话,可以考虑代换

网友:
要求高的话,买欧姆龙的就行了。

网友:
还是搞清参数替换吧,原装的太难找

网友:
不必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晕哦 电子市场大把   你要什么继电器都有

网友:
不知道呢  这个是什么地方用的

宇光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万能的淘宝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