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900wa不通电

楼主(2011-07-06):
一台BQG900wa 客人拿来说不电, 拆开看。 光耦一边有电压  一边没有 随便找了个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不通电的,我一般拆开是先量300 v  再量5v。12v的,没直接干过光耦

网友:
你这思路好飘逸啊

网友:
楼主,换光耦要不要同型号的啦

网友:
思路一点也不对,什么马

网友:
因为我修了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
换光偶  还是要看型号的哦 不能乱换的哦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呵呵!楼主新方法,不通电直接换光偶

网友:
确实。修的好潇洒呀

网友:
光藕有的電路敏感到不但要相同型號 還要相同廠牌 才會正確工作 樓主要不是運氣好 就是還沒找到真正故障點

网友(2016-05-20):
光耦引起的

网友:
直接就测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