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不定时出现4:3画面

楼主(2011-07-06):
机子图像都正常,就是一会跳4:3画面,两边图像不到边,一会跳正常16:9正常画面.我以为是按键毛病,我把按键全拿掉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请高手帮忙.有图纸更好,先谢谢.

网友:
把按键拔掉也会出这样的问题?我怀疑程序坏了

网友:
刷程序,在试试,在换muc

网友:
LG的按键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程序了,朋友,多试下

网友:
按键有问题呀,,,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驱动板好像没有MCU,有个贴片24C08,不知是不是写这个里面的数据,哪位师傅有这样的数据,能传一份,我写一下看看.

网友:
有时好长时间不来回跳.跳时按住任一键,就稳定了.这个现像好像不是MUC的问题.

网友:
按键装好后,还是不行,但跳的不像这前很快了.用了一个小时,不跳了,后来用了四五个小时都不跳了,拿了100元,交机了主.我说要是下次再出这种故障,那只有换主板了.到时还加200元.

网友:
到时候还是要跳出来的话,而且客户不好说话的话,就惨咯~!!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有些是按键坏了还有的是和按键相连的电阻电容坏了。

网友:
按键有问题吧,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还是先易后难吧,先查下与按钮相连的电阻电容,还不行再换程序,再不行换通用板.说不定换原装的过段时间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