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IBM无高压,电源灯亮

楼主(2011-07-06):
平时拿来出租房看电视用,前几个月的时候,屏幕灰蒙蒙的,看不见图,光栅很暗很暗,重新开电源或等一些时间能出图象,但也有可能又出现这种现象.这几天心情不是很好,拿它猛碰了下墙,出现中间一条亮带,再打一下,完了,无光栅了。
开壳上电,电源指示灯正常,无高压。测量发现行管BU4522AX己坏,检测了相关电路,无发现坏件,换新行管开机,一样故障,有个TDA4856,接上18,19脚(I2C数据脚)时电源电压12V电源都下降到11左右,芯片也开始升温,但温度受的了,断开这两脚,电压正常了,行管C极也有60V电压,但TDA4856  8脚电压不正常,有11V多,也是无光栅无高压,后来发现,断开字幕显示芯片的I2C两脚或24C04的5,6脚,接回18,19脚,12V电压正常,换新TDA4856故障一样。请高手指教,电源电压正常,灯丝也亮。

补充内容 (2011-7-7 23:06):
查到原因了,+B电压是65V,后面还有个二极管升压B+108V电源不正常,原因是联到高压包一脚的保险电阻开路了(1欧)导致TDA4856保护了(这个芯片牛,有很多保护功能)还有,不接偏转时行管C极电压是108V
接了可不得了

补充内容 (2011-7-7 23:08):
有1000V以上,差点挂了我的表,呵呵,E极接地,B极为负0.3V,TDA4856的电压正常时还是11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1-7-7 23:15):
网上有TDA4856的引脚功能和电压值参考,但我的测量的有一些脚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个人是学过三年电子,但只限于纸上谈兵,通过这次动手熟悉了场效应管,TDA4856,TDA4866(场输出IC),第一次修彩显,用了四晚的时间

补充内容 (2011-7-7 23:20):
只是行管的温度有点高,用了两小时,可能有60多度,不知道买的这个行管是不是正品,哎,中国人的制造业太强了,买个真货真不容易,没条件测行管的电流,改天我搞个电流表接上去看看正常的行管C极电流是500MA以下吗?

网友:
说的很含糊最好传张图上来

网友A:
吸烟有助于修好显示器。本人吸三盒搞好一个

网友:
你对显示器的的工作原理不是很了解。怎么会想到要断开24C04的5、6脚哟,这是总线脚,你断开后整个显示器是不我作的。相当于负载没有工作所以电源电压就会上升一点。
最初的故障可能就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烟有助于修好显示器。本人吸三盒搞好一个

你要是修CRT的话,修一个要三盒烟,那可能你要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