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得问问如何耍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1-07-06):
本人愚钝,就刷过一次B.NTA93A的通用乐华驱动板。。。但经常在论坛上看到很多前辈说什么刷个程序就好了。我始终没明白,大家刷程序用的还是刷通用版的编程器吗?还是另有蹊跷。。。望高手告知。手里有一台IBM 15的显示器,通电自动掉电,再开再掉。测量电压没问题,原件也基本正常。深度怀疑是程序问题。。。所以发帖求助。希望大家告诉小弟,基本操作,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谢过啦

网友(点评):
你这个故障,不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
实际维修中 极少有程序引发的估障 你见过有主板老刷BI0S的吗

网友:
再说了 液晶程序主要作用是解决与屏的配合问题 及要符合所用屏的最佳分辨率和刷新率 与你说的估障现象无关

网友:
本人也严重同意楼上的兄弟说的。。你这个故障和程序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得好好查一下电路看咯,个人认为是电源或高压板问题多点

网友:
你的15显示器不是程序问题,我遇到一回,是驱动板上3.3V稳压芯片坏,换个就好了。(我修的那台,3.3V变成2.8V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