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TVM/S 开机几秒掉电是否通病,有没人彻底解决过?

楼主(2011-07-06):
老彭维修发表的 “同行转来一块华硕P5GC-TVM/S的板,故障现象是掉电,听到滴的一声后就掉电,显示器上还来不及显示就掉电了。在掉电前量所有供电,都正常。跑触发开关线到IO上,ATX电源的绿线也到IO。怀疑IO有问题,换IO 83627EHG-A,故障一样。因为同行说用户急用(为一台税控机)没有多想就换了南桥,发现故障还是一样!!!把网卡拆了,IO边上的两个232芯片也拆了,故障还是一样!!修到这里修不下去了。 但一同事提醒说是不是IO换上去的是不良品,是又换IO。 这下有门了,换了IO后不掉电了,接上硬盘进系统都正常了。 关机,清洗板子,洗完后再试,晕死了,障又出现了。狂汗!!!
以为洗板水没有干,用风枪对着IO吹了吹,再开机,发现又不掉电了。进系统正常,这时才找到问题:只要对着IO这一小块PCB板吹一下,就不会掉电,过一会就会故障重现。怀疑边上的电容有漏电,把所用的贴片电容都拆了,但还是一样故障。
这时静下心来分析:板子上电就会自动触发,而且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掉电--听到滴的一声后掉电。掉电后能再触发,然后会再掉电。更为不解的是不短接触发排针的两个针,用万用表表笔碰单根连IO的那跟针也能触发 。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只要短接触发排针不放开,就不会掉电也能进系统,一放开就掉电了。换句话说,就是一直按住电源开关不放就能进系统!! 感觉问题就在这里,量触发针的电压,2.98V,比3.3V少一点。这个电压是3.3SB能通过一个103的上拉排阻供过来的。顿时大悟,就是这个电压偏低,导致IO判断有误或者IO对这个电压的识别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从而产生这一些奇怪的问题。
怎么修??? 还猜不到???  就是把103的排阻换成102的排阻哇。 换了后电压变成3.3V了,现在不掉电了。 TMD这么晚了 ,累死,明天再测试,再把结果贴上来。”

手头有块同型号的同现象的主板 pwrbin# 上拉电阻103 更换成102后 只能是暂时的好了一会 触发还是出现掉电 只不过排针电压略低于3.3 大概3.1几 更换前是2.7的样子  奇怪的是只要板子待机 不关电 电压还会掉到2.7的样子,看来还有其他元件影响了,但比对点位图,开机针直接经由103上拉电阻进io的。

PS:一开始接到板子更换过103,开机不掉电了 以为好了 结果一会就不行了 ,查了老彭的帖子后。发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待续。。

补充内容 (2011-7-24 00:42):
确实是有部分抄的,而且是直接copy的,所以才会有乱码,我也解释不了,原贴在此: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270-1-1.html  但我感觉结论还没出来,所以再捅出来,讨论下。

补充内容 (2011-7-28 15:15):
谢谢“aborlon”的提醒,今天没事从华擎板上拆了个w83627EHG-A的io换上去,把原来的102电阻又换回103结果不过内存,掉电排除了,可能是没用助焊剂,又加焊了下io,修复了。原来是之前换上去的io也是不良的。

网友:
是不是AMD的,是的话U的可能也很大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你是来玩的吧?

网友:
华硕掉电的主板 按不跑码去维修 怎么感觉你是抄袭的呢 还带有乱码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是别人发表的帖子,红色的是他参照别人发表的帖子来修的。

网友:
真是我感觉也是抄的

网友:
在换个I/O,还完不要用他的电源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抄别人的吧楼主解释下啊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块同样的主板和同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郁闷。。。。

网友:
有没有人搞定过给介绍介绍经验

网友:
我在三天之内遇到两块一摸一样的主板,问题一摸一样,换南桥。换I/O,换U ,换内存,刷BIOS。这好像是个通病,有没有那位朋友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查各级电压,应该有一级没有上来才会掉电。

网友:
换下32.768 晶振 协振电容试试!!!!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个也是开关到IO之间一个小电阻损坏的

网友:
今天修的 技嘉GA-EP43-S3L   跟楼主分享下经验吧,开机触发后,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再掉,再上,重复以上动作。没出现跑码的情况=============原先是上的cpu 是E7200    后来换了块赛扬的   就出现跑C1   但还是跟上面一样掉电。上电,再掉,再上。  此板是前几天还换过好多个电容。今天下午正准备,加焊北桥,想到还没刷bios  ,结果一刷。跑过C1   ,不掉电了。成功修复。

网友(点评):
@条件正常不跑码或跑码不正常,一律先刷bios,反正也说不清楚根据,有些情况也解释不了,但确时是好了,很巧,这个板我也修到过,不过还好干完bios没多走弯路,感谢提醒,谢谢!

网友:
楼主懒,引用别人的帖子阐述自己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认到显卡后断电的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楼上已经有人替我解释了。

另外我再解释一下,老彭维修曾说到 “更为不解的是不短接触发排针的两个针,用万用表表笔碰单根连IO的那跟针也能触发 。”  我的碰到的主板也是这个现象,所以理解成通病不知道是否妥当。。。现在看来这个现象应该不止一两例了。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板子掉电是在过完显卡亮屏的一刹那,触发起大概四秒钟,如果是按排针被拉低的情况解释,也就是说按着开关不放,那么有可能板子是在触发后又被强制关机了。但事实是掉电的时候捕捉到的电压比正常值略低。受什么影响,暂时没弄清楚,搞清楚问题就应该解决了。。哪天我再看看,有了结论,会和大家说。

那位说华硕掉电按不跑码来修的仁兄,能否说下,显示器都已经亮了,为什么还要按不跑码来维修。如果是这样的话把诊断卡拔了,那绝对就不跑码了吧。可是问题依旧,你说的不跑码是按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档ff的来吗。如果是那这类板,我的方法是一修板的话观察一下外观,排除掉件,断线,腐蚀,bios故障,也没有别的招了,二修的看运气。该做的已经做了,毕竟像我这样刚入门的人有很多。所以愿闻其详,还望不吝赐教。

重申一下,我只是空下来的时候,经常捡些扔在角落里的所谓疑难板,有些可能只是明显的疏忽,也有一下能弄好的,比如当初刷bios的时候不小心把脚弄歪装回去的时候没发现,接触不好之类的,大部分是要花时间精力去搞的,也算是长长经验,写这个贴子,不是抄,也不是修好一个板子又能如何如何,做生意的这样个修法 还不得饿死 客户着急板子的话,早不弄了,该换就换,你花大精力搞出来,人家也不等。所以这次弄好的话,下次碰到类似问题,就有数了。

这里是一个交流经验心得的地方,如果你有好的方法就说出来,别藏着掖着,自己没看清楚别人的意思,就先下结论,做维修的,拜托不要太心浮气躁了。

网友:
老彭真不厚道还没公布结果,这里也是人解答

网友:
已经搞定了,华擎华硕的w83627ehg-a和w83627ehf-a的是可通用的,但与普通的不带-a后缀的io是不通用的。可能这样的io比较少,拆下来的良品率又比较低。换了个好板上的io就这样再也不掉电了。。。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按住开关就可以正常的呢?有点运气吧。

网友:
主板常用的上拉电阻的阻值在1K到10K之间,如电阻阻值正常,非要换上拉电阻是没道理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ga-ep43-s3l跑C1不停重启现象,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网友(2011-08-06):
这种问题很头痛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8387-1-1.html这个是我最近发的一个关于掉电的维修,你不妨一看了。

网友:
18L的说的很不错。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2014-07-30):
这种问题很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