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维修液晶显示器竖条纹排线接触不良,全过程多图

楼主(2011-07-06):
我有一台 戴尔2001FP 显示器,S-IPS液晶屏,1600x1200,4USB.最近天热,显示器左端出现一段竖条纹。上网搜索后是液晶排线接触不良,决定自己修一下。先拆除支架,背面外壳上所有螺丝。显示器面向下放在毛巾上,在下端白色边框与黑色背壳之间有几个小槽,用俩个小号一字头螺丝刀插入,橇开,用大号螺丝刀插入撑开橇缝。橇开底端所有卡口以后,再橇开左右俩端,最后再橇开上端所有卡口。拆除一些螺丝后移去液晶排线盖板(图中靠近显示器顶端的金属盖板)。这时候点亮显示器,屏上左端有一段竖条纹,用手按对应的排线,竖条纹立刻消失,证明是排线接触不良。关闭显示器,把排线接口转向自己。用一个40W外热式电烙铁,拆去原装烙铁头,换上一个40W热压头(全铜T形头,上面插一条导热胶条,淘宝上买的)。等烙铁热了后,拔去烙铁电源,用导热胶条按住排线接口,前后移动一下,10秒钟后按住排线接口,保持静止1分钟。移开烙铁,点亮显示器,,竖条纹一点都没有了。关闭显示器,把所有零件按相反顺序装上,大功告成,。这就是完整的DIY过程和图片。

网友:
不用热压机恐怕用不长,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没事,我们就是这样修的。。那排线坏还可以换,,

网友(2011-10-07):
没搞过。关键是没这种烙铁

网友(2013-04-23):
配服........................
高人啊学习

网友(2015-09-09):
笔记本的也可以这么搞么?手里头有个 屏幕 一半竖条。 但是压排线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