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三例,失败一例。。。。。

楼主(2011-07-06):
开工。。。。空板上电测试南北桥电压。。。呵测到北桥mos管,发现mos管s极才0.6v? d极也是0.6v..g极有电压。。。看来有沟道。。。只是d极电压不对。。。接着跑线发现是内存过来的。呵,直接修内存,  发现内存g极没电压, s d都有,,,看到旁边有个rt9202 芯片,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之。。上电,亮机。。
第二块,空板上电。。。不触发。。。测试电池,跳线帽电压正常。。。测到pci 发现没有待机电压。。。跑线。。发现pci a14 和旁边哪个8脚的芯片是通的。。。测试哪个8脚一个电压都没有。。。跑线,,,,怪了,,,跑不出来。。。。唉头疼。。。最后想了一下,,,还是先测一下atx的  9脚的sb电压有没有输出哟。。。测到,9脚经过一个三脚像1117哪种,,,只不过没1117哪么大。。。测得两支脚都有电压。。而输出没有电压。。哈哈,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找了一下料板都是1117哪种。。。太大了,不好焊。。咋搞。。。不可能为这个小管子还去进货吧。。不管了,,,直接连通。。。上电,,,,跑码了。。呵。。。。马上测得pci   a14 3.3v正常.....
第三块。。啥,,,一看是ibm板子。。。。拷,老家伙,还是头一次修哟。。。空板上电,,,,全板供电,,,测得cpu没有电压。。。两个电感  八个mos管,4对mos管两上两下管分别连一个分pwm芯片,然后再由总电源芯片控制。。这种一般我先查主ic  ,,测试en  有1.1v  测供电 脚没有电压。。。通过这个芯片电路图得知。。。这个供电不光是给这个主ic供电,还给下面小pwn芯片供电,,,测这个供电的相关电容,电阻,没问题,拆了测也没问题,,,,难不成芯片挂了,。。吹掉芯片,,,测焊盘供电出来了。。。哈哈。。。由于没有芯片换,暂时搁在哪里吧,。。。
第四块。。。dell主板,,,看机箱,,,挂了好几个硬盘,,,一看服务器来着。。。通电测试。。。晕。。。找不到开机脚。。。看到旁边有个什么panle 什么来英文标识。。面板的意思,,,估计是这里了。。这么多针哪个是?  日。。万用表测一下。。。。测到有个5v  3.3v  短接一下试一下,,我拷冒火光。。。。。心里有中不祥的预感。。。起先这机是可以点亮的。。。只是跑码跑到  04 02 不动了。。。。。最后测了一下pci  a14 对地只有10来欧了。。。*脏话*。。。看到atx 旁边有个 好像是1117哪两只脚也是是10来欧。。。把相连的电阻电容拆了,还是一样。。。仔细一看,啥。。。这个电容怎么黑色??我叼。。。拆之一测穿了。。。再测1117输出正常是。。 再测a14  没有电压。。。咋回事呢。。。哦忘记了。。。刚才把旁边哪个小芯片拆了。。。好像是网卡芯片。。。不太确定。。。。。好像是bga才能搞的。。直接再吹上去,还是不行。。。晕了。。。。咋回事。。。  问一下大家跑  04 02 大楖是哪里故障????

网友(点评):
戴尔有的机型不支持测试卡,,所以还是接屏比较准

网友:
传个图上来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第一块是内存没有供电,导致桥没有供电吧?

网友:
远程的强人

网友:
DELL那个主板 你去干座子吧

网友:
学习了.......其实和LZ一样,向修第四块板子的那种情况。我出现了不止一次.....

网友:
标点太多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