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m2-pl主板简单维修

楼主(2011-07-06):
一片富士康915m2-pl主板,开机马上就掉电,然后又转一下又掉电,如此反复,仔细检查了一下,没有思路了,然后就顺手放电一下,再次上电不掉电了,但是测试卡复位灯常亮,没有PCI-E供电,RT9202,简单测试一下,都正常,直接换芯片9202,上电一切OK.

网友:
是没有南桥供电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