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虚汗”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6):
上午刚刚搞好同行送来的一杂牌主板,高兴劲还没过自己的垃圾机器(P4 2.0   512M  80G )出问题了……本来这机器好好的,由于考虑到小弟已经玩了好几个小时的游戏了(都是网页小游戏),让他休息一下吧;命令他把电脑给关了。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又把电脑开开了:哥哥,这电脑屏咋是蓝色的?本来心里就有点郁闷,他这下可把我气坏了,说不让你开了你还开,你就不会出去玩会啊(外面正在下雨……),过来一看还真蓝屏了,狂晕!拔电源再开,屏幕上直接什么都不显示了……晕死!拆主板吧,上诊断卡跑00,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NND,就害怕这样的),怎么也想不明白本来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直接蓝屏到无法启动呢?照样本着供电、时钟、复位的原则,拿出假负载,测得时钟电压只有0.41V(这个电压正常吗?一直想不明白),再测得 PCI B16脚 0.98V,好像正常应该为1.6V。时钟芯片附近的电阻变大了?一个个测了遍,都TMD正常不能再正常了。那就奇怪了,怎么时钟电压这么低呢?到网上搜吧,看到有人说没有时钟电压,供电正常直接换了时钟芯片就好了,看看我的时钟芯片为RTM360-111R,没有这芯片咋办?接着往下看,大多数人说这个时钟芯片很少有坏的,可以试着加焊一下再说!说的也是,没芯片可换就只好先加焊了……心里并不抱希望,本着死马当活马医,医不好当料板的原则,试一下……加焊——插电——诊断卡C1——FF——亮机!这板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我“治”好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一笑而过!

补充内容 (2011-7-8 17:46):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所以这个故障只能暂时搁浅了!不好意思,等有了合适的芯片,换上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结果的!

网友:
嗯,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啊。有助于像我这样的新手学习

网友:
RTM360-111R 845板上很多吧

网友:
我也试过时钟脚氧化导致不开机的,加焊下好了

网友:
有知道了一个  原来 时钟也有虚汗的时候

网友:
呵呵,不跑u挺难修的,我看了也头疼,不过现在有思路了。

网友:
*脏话*,真的虚汗了,,,,,,哈哈,,,第一次挺说时钟加焊的,,,呵呵

网友(点评):
兄弟 注意 错别字 是 虚焊 [呵呵呵

网友:
冷门的故障 爆冷门啊

网友:
这芯片瞅着挺眼熟,我遇到几个品牌机上用的华硕的板子上用它,加焊都不管用,最后换了才好了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也不少 但虚焊确实第一次见过

网友A:
死机蓝屏的基本上锁定在时钟,内存的负载供电上。
不过你这个板子从启之后就不跑马了好修,

网友:
呵呵,这么多回帖子的一看你就是高手,这个板子是ASUS代工的清华同方品牌机的主板。不过今天这个主板又不行了,看来就像你说的那样真的得换换时钟芯片了。准备到同行那里找找此芯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蓝屏的基本上锁定在时钟,内存的负载供电上。
不过你这个板子从启之后就不跑马了好修,

问题又出现了,准备先换换时钟芯片,期待结果

网友(点评):
哈哈, 换了好的话再给大家结果啊

网友(点评):
哈哈哈 又出问题了啊 楼主 换号记得说说

网友:
“虚焊”成“虚汗”引我看了半天,对本新手真是个考验!

网友(点评):
虚汗 ?》兄弟你壳别吓楼主 啊 楼主准备 换时钟IC了 呵呵呵

网友:
我修主板也是没思路的,都是误打误撞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真是无奇不有哟

网友:
时钟明显不正常是很简单的故障,有事时钟不正常把芯片拆下来然后再装回去就好了。。。我遇过好多次了...

网友:
通常时钟芯片工作时的温度都会比较高的。

网友:
这个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