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7-06):
一台清华同方19寸液晶显示器白屏,测试驱动板到屏排线上有5V供电,于是判断是屏的问题,一看屏的保险烧了,先不换保险,测试保险一头对地阻值几乎为0,屏电路短路了,电源芯片是FP5138,检测中发现一个小的贴片管短路了,拿掉,不短路了,但是这是N沟道场管,代换了几个都不行,最后用一个普通主板的N沟道大的场管代换成功,由于不好装,只好焊线后把场管站在屏电路上了。

网友:
发个图哇,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