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77A 广达GD1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07-06):
原来的故障是MAINON这个信号不稳定,导致又他做开启信号的电压不稳定,

比如1.8V的,会1.3-1.8之间跳变。检查发现EC被烧了一个小洞,

现在更换新的EC,8763LDG后,变为不触发了。待机3 5V正常,触发后,按键电压也有变化,EC也有高低高变化

BIOS刷过了,看了BIOS资料,和论坛里下载比较,内容是一样的,说明BIOS资料没变化,不会引起不触发的

难道新的两个EC都是坏的吗?明天把那个烧了的换上再试试,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哈哈,和我修的一样的板子,烂机器,我的板子是上显卡后不开机,掉电,不上显卡能开机

网友(点评):
兄弟 你的是不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点评):
显卡坏了或没做好吧!

网友:
有可能焊接不到位,多加焊下,如果没有动其它的,应该还是EC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应该还是EC 不知道 这EC 有没有资料呢

网友:
如果说楼主确定焊接没问题,那恭喜楼主中奖了EC是坏的。看下焊接EC的时候是否碰到旁边其他元器件。比如晶振 之类的。

网友(点评):
如果真是坏的 兄弟niiT也不用说恭喜 吧 楼主都郁闷了呵呵呵

网友:
EC的供电都正常,说到晶振,两边压差居然有0.8V。奇怪了。

网友:
用波波看下,晶振是否工作。有可能是托焊的时候碰到旁边的元器件

网友:
可能没焊好吧  要不就是EC带资料了

网友:
楼主 怎么样了 EC  有没有资料啊   还是喊不好的原因  买回来新的 我都没有买到过坏的

网友:
我也一樣,做了顯卡後就不觸發了,想他顯卡該掛了,可手邊正愁沒好的顯晶.....被扔在一邊晾著哩
先前在深圳買了堆顯晶沒幾顆好的.漚死了,現都不敢在淘寶上買顯晶......悶呀

网友:
8763LDG是不带资料的

网友:
EC会不会带资料的啊,如果带资料那白搭了,晶振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波看看有没有起振

网友:
我 换全新EC就没有成功过 不知道是EC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

网友A:
回复的都很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BIOS要和EC交换资料
查查BIOS正常不,还有南桥坏了,也会影响!我今天也是换的这个EC,EC正常工作
我今天修一个ACER 4710的本本,自动触发,加焊EC挂了,换EC自动触发,换南桥,待机不自动触发了,可以正常加电,所有电压都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关键了,焊芯片注意温度别老是整到不放,有可能是焊的时候温度过高时间过长,烧了!·

网友:
一般EC带程序,上面都会帖类似版本号的帖纸,另外可以看一下PDF,类似GPIO的引脚有没有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