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例简单的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07-06):
型号是长城 m8wzr  来的时候是按开关没有反应  屏不亮 就是不上电 还以为是雷击的 换几个易损的就行了  拆开后发现不是 测量 电源板有5V   驱动板上5V 3.3V 也有 按键板上也有3.3V  这台显示器是双灯小口的 想改条高压 测量电源板的时候发现都是5V没有12V  崩溃了 以为板子只是输出5V 后来发现 5V有跳变  希望来了 于是换了一个光耦 没有好 换431  还是不好  继续测量 测到了一个二极管坏掉了 换掉后上电 ok成功修复
             有分的捧个分场  没分的捧个人场吧

网友:
我也有张板输出只有5V,没有12V,光耦,431、电源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12V有跳变

网友:
没12V很明显是12V整流二级管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