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I+478的供电处求解

楼主(2011-07-06):
今天 刚开始动手学板,有问题想问一下高手们,谢谢大家回答呀。
我刚学过供电,现在大概能分清1处有VCORE供电,3处为内存供电。不知道的是,难道2处是前端总线供电,4处为桥供电吗?我看着不太象。还有呀。。5.6.7处有三个1117,分别是干吗用的呀,我记的学过的只有一个开机针上3.3V电压是1117供的,但是量了下,一个也没有和开机针正极直通。求解。

网友(点评):
三个中有一个是给南桥提供3.3VSB电压的。那个1只是VCORE供电,详细的要用假负载能量到,可惜我没有,途中4的地方MOS管的S级是给内存供电的电压,由于没有电感线圈只能用MOS管来测量,还有就是针脚,应该是第7针脚是

网友:
有一个1117给南桥,还有一个就不知道,追线就可以追到

网友:
我量了第7那个位置的1117,待机情况下没有任何电压,(板子启动正常)启动针上有3.3V供电。
5处1117输出3.3V,但是和开机针没有直连,也没有阻值。6处更奇怪,输入3.3V,输出5V。谢谢大家再次提供帮助。

网友:
晕了,478无总线供电,,,,,,,,,,,,你确定你那个三个是1117吗 ?你仔细看上面的标示是1117吗?

网友:
APL1087,不好意思,只见过那个样子的1117,1087也是这个作用吧。三端稳压是吧??

网友:
第二处也是北桥供电 1087也是稳压器 待机时应该有2个稳压器一个3.3VSB 一个1.5VSB

网友:
2处是北桥供电
4处是AGP插槽供电吧

网友:
1CPU供电,2总线供电,3内存供电,4北桥供电,56不知道,7南桥供电

网友:
478没有VFSB,倒是有个VCCVID

开机振排针是通过上拉电阻接到3VSB上的,哪有直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