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西门子开机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1-07-06):
富士西门子开机进系统死机!或是出现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郁闷!!BIOS以刷过!

网友:
进PE呢? 如果还一样    建议放电  干南桥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是进系统掉电、搞了半天是主板、3、5V虚汗、你看看你主板是不是有虚汗、没有在考虑南桥、

网友:
我修此类故障的几个步骤:1 温度,内存   系统   2  附件  用最小系统测试,3    挤压,用来排除虚焊   4 内存电压, 北桥电压,南桥电压,

网友:
楼主说明具体型号啊,一般滚动条死机,南桥及其外围出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