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运营商绑定怎样解决?

楼主(2011-07-06):
以前用了个联通定制的3G
手机
,后来换了个号开机就提示"运营商绑定",进不去,
不管联通移动的2G号都不行,只有用联通3G的号才行,各位大侠,
有没有办法能用2G的号?手机不是智能手机!
谢谢!
手机

网友:
解锁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刷固件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应该可以处理了吧?

网友:
呵呵!这个没弄过

网友:
解锁
从新刷系统
先弄清楚型号
到网上可搜到教程和ROM

网友:
没解决过 连通 移动兼容 电信的烦

网友:
这个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给弄,刷不好的话,就开不了机,跟笔记本一样的。

网友:
谢谢,我知道了,这就像笔记本的BIOS密码一样,
有人给我要价50大洋,说只要电子串号就可以解了,
真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