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电流上到1.4反复循环摆动到1.2

楼主(2011-07-06):
华硕F5SL电流可以上到1.4 然后又停留两秒左右,回摆到1.2,然后再上到1.4 就这样反复的循环!  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 不上CPU电流到0.8不动!    循环的同时,CPU的供电从1.2变到1V,上管的控制极也在跟着变化! CPU供电芯片ISL6262已换, 当电流不停循环时,CPU供电的开启和时钟开启都没变化的!

希望各位朋友能给点思考的空间!

网友:
有短路开机电流都过高了

网友A:
CPU坏掉,换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掉,换个U

电流是从0.8到1.4的!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