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必须要了解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好多朋友不知道写程序原则,经常导致驱动板写死,这里说一下。先要看你的驱动板是什么型号,到这个驱动板型号里面去找液晶屏型号一样的写才行。不能把2025的程序用在2621上。没有同型号屏的程序就根据接口形式和分辨率找兼容的程序

网友:
虽然我不怎么修液晶,大体知道如楼主所言

网友:
这个都应当知道的吧,,,

网友:
要是有个具体的实例演示就好了,感谢

网友:
这应该是写程序的常识。

网友:
我也是个液晶程序小白,要是在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乐华2025驱动板的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