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热键安装

楼主(2011-07-06):
我有一台SONY VGN-SR28本子,安装完WINXP后用不了热键有什么好方法用上去呢
安装
方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上美国网站 或者日本的网站 找和他相对应的型号 下载上 然后就OK了

网友:
上官网去下载相对应的驱动啊

网友:
热键驱动官网看看。。

网友:
重新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