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修板处女作。。

楼主(2011-07-06):
呵呵 。。。来基地一个月了,马上就要回去自己打拼了,写下在基地期间修的几个主板。。。
        第一块昂达NF50的AM2单桥的(其实这块很简单没必要发帖,但毕竟是本人的处女作。意义非凡。。。)
       1      首先简单的看了下外观,满层灰打印机接口和其他的接口都生锈了(估计放了很长时间没用了)
       2     简单的3v对地打了下值没短路,就直接上诊断卡上电。复位正常,(当然内存,桥,总线,cpu都有电压)。断电再上CPU不跑码?
     各路供电都正常,也有复位了为什么不跑码呢,想着NV单桥的可能会虚焊,就压着桥开机 ,还是不跑码。。。
      还担心是桥的问题拿AM2的灯座上去,,,
      啊偶有七个灯都不亮。。。
   压桥看灯座有莫有变化,,很遗憾没有。从假负载上看到这些没亮的都是桥到CPU得数据线。
     就开始查看cpu到桥的线路。。。正面没发现什么短线,看反面时我恼了,被撞了这么大一个洞我都没发现。。。(第一步仔细观察外观很重要啊。。。。)
   正好练练 补线 补的不怎么好看但是绝对顶用(跟本人一样呵呵)
  上灯座全亮,上CPU 还是不跑码,突然间自己断电了。。。再启动TMD没复位了,测量总线供电没有了
   这板的总线电压是由9202控制上下管产生的,测下管的G极D极只有0.2多一点的电压不对,9202的工作脚位是 1脚5脚7脚为高电平,应该为5v ,2脚4脚分别是驱动上管和下管,
   实际测量5脚只有1点多的电压 4脚没供电,1脚也没供电。应该是这个9202坏了从费板子上拆一个换上。供电复位正常,上cpu,内存跑码了C0 C1 C3 25 52 FF 正常了呵呵,。。。
   本人处女作完成。。。。。
                                                                                                    (     在下牛C   )

网友(点评):
是不是ht没电压导致不跑吗

网友:
我先看看,,,不过道理是有,就是写得太烦了,不怪你的,初学嘛!!能细心发贴不错了.

网友A:
9202控制的是桥供电。不是总线供电
5脚1脚都没电。那可是供电哦。难道是9202短路了?或者你说错了?

网友A:
就一个板故障实例啊。其他的呢?等着呢

网友B:
呵呵  赞一个....看到你的帖子我复习了下9202的工作原理。有了点小小的触发.....感谢分享啊。

网友C:
在上图提到的9202,根本图片上没有看到,重新上传吧...看到920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板故障实例啊。其他的呢?等着呢

马上马上,只要饼哥加分要多少有多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赞一个....看到你的帖子我复习了下9202的工作原理。有了点小小的触发.....感谢分享啊。

大家互相学习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02控制的是桥供电。不是总线供电
5脚1脚都没电。那可是供电哦。难道是9202短路了?或者你说错了?

1脚没供电 5脚有供电的写错了

网友(点评):
1脚是5脚经过二极管过来的。。怎么会没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上图提到的9202,根本图片上没有看到,重新上传吧...看到9202啊.

这个没有拍

网友D:
哎·····峰哥你这处女作也太不专业了吧,(9202控制的是桥供电。不是总线供电
5脚1脚都没电。那可是供电哦。难道是9202短路了?或者你说错了?)听了饼哥这句话,把我牙给笑掉完了,你不懂就不懂嘛,干嘛非要装懂呢,还整的像个专家一样。哎又一个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峰哥你这处女作也太不专业了吧,(9202控制的是桥供电。不是总线供电
5脚1脚都没电。 ...

你给我搞的心那叫一个凉啊。。。

网友:
晴天霹雳啊呵呵,不过只要修好了就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
9202的1脚5脚确实很少出问题.但遇到过坏了之后1脚电压偏低的.换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每天看你下了课拿个板子在教室鼓捣,很用心啊,这不成绩出来了。

网友:
第一次修板子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呵呵。9202确实坏的挺厉害的,。。基地万岁,人才倍出

网友:
很牛C吖 HAHA

网友:
处女作能这样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人家至少  方方面面能理解开来啊 ·· 不错 ·

网友:
9202不是只要测7脚OCset有没有3V以上的电压吗

网友:
看来还要加油哦!!饼哥的眼睛特亮别忽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