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945G 供电上管

楼主(2011-07-07):
接手一块科脑945G CPU供电上管一个坏,型号为D90NH02L,由于它的内阻太低,只有0.0052找不到同型号代换,三相供电想改为两相供电,不知大伙认为此法妥不妥,如果认为不妥,请给点建议,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忙!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找个N沟道 换上去就好了   不用管什么内阻差多少  关系不大的  随便料板上CPU座旁边大把.

网友:
把3个上管全换了就行了啊

网友:
把坏的那个换成09N03就可以了

网友:
我支持2楼的做法
就拿个N沟道的直接换上
上管下管一起换

网友:
嗯 ,就全部换成一样的好了

网友:
四楼说的对,最好全换成09N03吧

网友:
三相的主板都可以用的啊

网友:
不建议改两相。

把有问题的那组上下管全换掉,保证管子电流要够,其它的参数相近

网友:
建议还是换CPU管理芯片,在换厂管

网友:
多谢各位了,此板最后换了三个上管,CPU供电已修复,但又发现新的问题,CPU座断了一针VSS,全板无时钟。

网友:
饼哥告诉我09n03主板的管子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