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cpu没有供电的故障

楼主(2011-07-07):
主板:FOXCONN K8M890M2MA-RS2H
故障:不跑码
测试后发现CPU  0.几V供电,复位无供电,内存没有供电,测得IDE供电为0.几V(一般IDE没有供电我都是直接断定桥挂了)通电不开机的时候复位无电压,测得cpu上管G级无电压,跑线路发现CPU上管通过一个贴片电阻连接到IO里面,怀疑IO挂了,想干下IO的,内存供电的Q管测量都没有问题,14脚的74门电路电压为0v,还有一个8脚的芯片,其中5678相连接3.3v供电,第一脚供电没有,感觉这块主板瘫痪了,因为测IDE没有5V供电,所以失去信心了,请教高手们,我想直接干IO的维修思路对?另外如图所示的两个IO,可以代换?

网友:
板上有没8282M芯片 有的先干那个芯片 没有的我觉得是先干南桥!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有重大错误。
1.你量的IDE 5V那个是复位信号,不是供电。全板的供电都没有正常,当然没有复位信号了
2.测电压的顺序不对,AMD先测一下内存,桥,总线,最后VCORE
3.VCORE上管的G极是由电源管理IC控制的,不是IO,IO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
我再跑线路看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有重大错误。
1.你量的IDE 5V那个是复位信号,不是供电。全板的供电都没有正常,当然没有复位信 ...

AMD的供电测量顺序是先内存供电,然后是桥,最后是CPU核心,和INTER的芯片组不一样吗,是不是没有内存供电,也就没有CPU的核心电压了啊,AMD的主板都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先换北桥旁边的3个管子再加焊北桥,百试百灵,

网友:
那两个 io是可以替换的!!!放心换吧!!

网友:
先测北桥供电,如果有1.2V供电。则供电正常。没有修北桥供电。

网友:
就是这样啊  先修内存供电  不然 忙死你

网友:
请问内存附近有一个14脚的芯片,其中有一个脚是FB的,请问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要量IDE哪个脚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要量IDE哪个脚

第一脚,测得的是复位信号的电压!

网友:
测IDE有什么目的?还是那句话,思路思路

网友:
具体的电路我就迷糊了,这几天真的要补补课了,到时候跟大侠们多学习学习。

网友:
此主板已修复,如图所示,感谢6楼的哥们,按照你说的北桥附近的3个管子,我在线测都是好的,没有发现坏掉,为什么换掉之后就好了呢,虽然换掉之后好了,但是还有些不明白的,希望懂的能够说下

网友C:
LZ 拆下来测量是好是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拆下来测量是好是坏呢?

测量的阻值偏大,到712左右,我一般都觉得这个是好的啊

网友C:
阻值稍微偏大 正常300-6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稍微偏大 正常300-600吧!

是的,稍微偏大,换了就好了,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也知道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