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坏道,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1-07-07):
前几天我问过问题,结果检查出来是硬盘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664-1-1.html
现在不知道解决硬盘的问题,是这样的:描述和上次是一样的,但是我每次每天早上开机都得必须把硬盘的数据线和硬盘电源线重新插一下,这样就能正常进入系统。如果那天开机正常了就不需要插一下线,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告诉一下!
PS:我换过N次的数据线硬盘拿到其他机子上试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硬盘

网友:
怎么还没有审核通过啊!

网友:
主板的设置是否正确!硬盘尝试重建MBR,修复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