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信号线不开机

楼主(2011-07-07):
今天我维修到一台显示器,不查信号线可以开机,可以显示无信号连接。可以插上信号就不开机,或开后在插信号线死机。刚刚在我觉得真没办法了。打算放弃。同时刚好一模一样的拿过了。拿过是高板有问题。我修好了后,我就把那个的驱动板换上,可是问题依旧,然后我再给换电源板。问题解决。我开始想,这个电源有什么关系,是电流不够,还是输出电压有干扰?后来我把电压输出部分的所有电容全干掉,后来好了。

网友:
师傅怎么不上个图呀,这样怎么。。那些大哥给你评分。谢分享

网友:
故障有点特殊,一般会以为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点评):
此故障不特殊,较常见,电源带不了负载,多见电容鼓包,楼主已解决了。

网友: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你肯定没有看吧

网友:
接上信号,就是显示器负载最大的时候,你电源板有问题当然是电源板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会想到驱动板  没一样的板子真不好找故障  电容不鼓包就是电容里面的溶液干掉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