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总是死机

楼主(2011-07-07):
        我的一个老客户在我这里装了一台电脑。没装几天他说电脑老死机。我拿过来看,以为是散热的问题,检测温度正常,那会是什么问题?,我给扫描硬盘是好的。没办法我就给他冲装个系统看看,然后试机了半个小时没问题,叫他拿回去了。没过两天那问题有出现在了。我就没办法把硬盘换了。可是换后试机的时候依然死机,我就给换主板,还是一样。我就用原来的主板和硬盘,我给换cpu,没想到问题好了。真是奇了怪

网友:
cpu有问题  你没把他的U 换到别的机器试试?

网友:
呵呵,还是比较细心,你也还蛮舍本的。最后总算找到了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是什么CPU呀,INTEL的还是AMD的?CPU座子有没有虚焊的可能?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CPU啊

网友:
好了就行了,不管道路怎么曲折,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网友:
新的CPU就坏了??

网友:
死机一般都是CPU引起的.
同上,那个CPU应该换到其他机子上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