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插电后开关变压器一直哒哒的响

楼主(2011-07-07):
CRT显示器插电后开关变压器一直哒哒的响,这种问题一般就是负载有短路的,我就两输出部分,结果在80v输出端有短路的,我给跑电路,到尾板去了,拆开尾板看,是显像管的做旁边的一个小瓷片电容被击穿

网友:
兄弟,你的经验还真多。怎么一下发了那多贴子啊,你的生意肯定很好吧。

网友:
哎 ,我刚新手啊,现在我们这纯平一般不修,坏了直接换。我都没机会接触啊。电路是更不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