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dv3000的机子开机显示六分屏

楼主(2011-07-07):
一台hpdv3000的机子开机显示六分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刚开始给做一下显卡,做了后开机不显示了,看来是给做连锡了。没办法拆下来织球重做,再次坐上去后还是六分屏,我给用手按,有点反应,想肯定是做虚汗了。再次给做下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吧。。。这种显卡还要做3次、、

网友(点评):
重做显卡和没做之前的现象一样,这种现象真的很少

网友:
呵呵,现在HP坏的机子真多啊,特别是显卡。又一看一例。

网友:
hp v3000机器显卡的故障多

网友:
做的时候温度低了,没有全部融化

网友:
楼主是要说明什么呢    这样的显卡不好做吗?

网友:
这种显卡都是一次就成功的。

网友:
v3000已经是路人皆知的机器了,希望发点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网友: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
楼主好有意思  这种V3000的显卡问题了发上来

网友:
这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轻轻一吹就可以好的了

网友:
还是显卡啊。这个显卡容易做坏哦。

网友:
加热也可以的

网友:
不会是用土炮做的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用说了吧,来点新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