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掉电的怪问题

楼主(2011-07-07):
一台DELL1536的机子开机不定时掉电  有时到LOGO就掉了 有时能进到滚动条掉电或是重起 掉电后电流还在1.3左右 这就感觉怪怪的了  怎么会这样呢 测各路电压竟然都有  I服YOU 不知道怎么修了  看网上贴 还没有人 解决过这类问题  搞的我也不太敢下手了 有没有高手修过此类问题  在此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服的,没全掉说明供电有,查查信号有没有,主要是工作条件肯定有不全的

网友:
供电正常估计就是信号不稳定了  比较难打了

网友:
有组电压不未定或SB有点问题

网友:
掉电后1.3   你是不是插了电池  那是正常 的

网友:
对了你每次都会开机 每次都掉电 看看山热 好不好  再哥可能就是桥空焊  楼主试试压一下

网友:
怀疑滤波不行  并电容

网友:
  LZ说掉点以后电流1.3,是不装电池的吗,如果没装电池有可能是信号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提示  不过我已搞好

网友:
显卡加焊后 能进系统了  但用一会又掉电了

网友:
又加焊北桥OK 到现在没有回来   看来有时还得相信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