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通电就停查什么地方?

楼主(2011-07-07):
请问各位朋友主板通电风扇一转就停查什么地方?一块威盛P4PB 266E主板,修理前主板上有12个电容鼓包,(一通电就停)换过电容后故障和修理前一样,也是一通电风扇一转就停,再启动就没有反应了,拔下电源插头插上再通电,故障一样风扇一转就停,主板启动不了,我是新手希望朋友们能说的详细一点,不要用太专业的名词本人笨可能看不懂,希望直接指出故障大概是什么坏了,谢谢!

网友:
主版有短路

网友:
拔掉12v cpu供电看还掉电吗?要不掉就是cpu短路,要掉就是别的地方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一般都是Cpu旁有场管坏了。用楼上的方法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把下4针小电源看看还保护吗

网友:
看现象是主板短路电源保护了,先把12V拨掉如不保护那就看看CPU供电的上下管、驱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坏的,要不知道的话那就一个一个的拆吧,拆到不保护为止。12V拨掉还保护的话那就查3。3V和5V供电看看那里有短路的,这个查的地方就多了。看看那个芯片发热得厉害那先拆了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量一下吧

网友:
先看开机针脚电压,再测CPU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主板有短路,查CPU供电12V,再看看有没有连电的地方

网友:
我检查了场管没有问题。拔下12V也不行,看来这块主板完蛋了。

网友:
用打阻值法追一下,看看是哪路短路了。然后再查使用这路供电的芯片。

网友:
打下主供电的阻值!再用假载试下!

网友:
12V不插看会不会

网友:
主供电有短路

网友:
直接换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量下3、3V   5v  12v  阻值,看有短路的没,没问题的就给不上P4再触发看掉不掉电,还是掉的话就用电击法,哪个发烫就是哪个了

网友:
主板短路 但是查短路不大好查 有时候一个小电感电熔都能引起

网友:
拔12V,不行的话短接绿线,强加电试试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看看各供电对地值,板子上的大小管子都量一遍

网友:
供电接口对地打阻值,看能不能测出是哪一路供电短路!

网友:
主板12V,5v,3.3V对地打阻,那路电阻为0,就是那部份电路有短路

网友:
嗯,估计是CPU那一块有短路。你拔掉12V试一下

网友:
电源脚对地打阻值,一般300——500,低于三百就短路,查线路,如果没有短路就换IO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打一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最喜欢修这样的板子了,短路好排除重要电压5 3.3 12 最重要的是12V查看电源插头对地阻值可以判断出是那个电压短路

网友:
短路,先把cpu的线拔了试试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一般是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查下CPU供电电路。 或者看ATX电源和小4P的对地值,看下正不正常。

网友:
打一下ATX的阻值, 哪个短路就用 烧鸡法烧, 摸摸哪个发烫就是他了,,

网友:
期待答案,我也是新手

网友:
如果供电没有问题。可以刷BIOS。或者做桥

网友:
这个好查,检查待机正常不?

网友:
怎么没后续报道

网友:
首先感谢大家热情帮助,我自己也在努力的查,因为自己没有修理经验,所以有的操作还不会,边学习边修理,谢谢大家!

网友:
大家好。大部分的朋友推荐检查短路是对的,说出来让大家分享,经过反复检查是在换电容时,可能是烙铁在移动时有一点点的焊锡,掉在一个CPU边上的一个小电容脚上,造成了短路,很小很小用放大镜才能看出来,现在好了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热情支持,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