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5010) 装XP 烧喇叭!!!

楼主(2011-07-07):
遇到过好几台了。都是这个故障,原版WIN7 不好用,改XP 官网没有驱动,用万能驱动,喇叭破音,最后烧毁。

谁有适合这个本本的XP驱动,,发来一个。。。谢谢!!

网友:
好吓人呀

网友:
看看它使用的Audio code 然后到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网上

IDT的声卡,驱动换了好几个,接音箱都正常,就是XP下,导致喇叭电流过大。 网上也有很多朋友遇到的。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