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3000代码跑84不开机那位大哥知道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1-07-07):
华硕 A3000 一开始待机0.04不触发 32.768相连的一个电容C225发霉取掉就触发了,现在开机不显代码跑84不开机了那位大哥知道什么问题吗?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楼主这样说 谁知道啊 供电 时仲 复位都打一下看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电流到 0.98

网友:
显卡还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明白点吧 不差这两分钟吧 现在不装订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代码都跑 84了还不开机 有点矛盾哦

网友:
供电都正常啊,时钟我这没有示波器打不了,那个电容C225我没装上去,会不会那个电容要装上去 跑38过后就是84了

网友:
我这板是855的北桥集显的

网友:
上个假负载,是可以看到的呀。供电 时仲 复位……

网友:
求助中。。。。代码跑84

网友:
过完显卡也就剩下MCH了。。

网友:
顯晶空焊了吧,做下顯卡吧 =^_^=

网友:
电容最好要装回去,跑84,差不多要显了。可能档显卡了。

网友:
或许和BIOS有关吧

网友:
84应该有显示了 不知道跑马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我朋友说他加焊内存槽加好的,我加焊了还是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