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1-07-07):
有几款上网本 不上内存不掉电,但以上内存就掉电,BGA  EC 都没问题 也试过,也并没有短路的地方,请教有谁能解?

网友:
还是加焊一下北桥吧,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估计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修过几台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吧,BIOS引起的故障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刷BIOS.加焊或更换北桥~

网友:
这个可能是内存不过引起的掉电 你打一下数据下 电压 看一下 不行再刷个bios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