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上网本黑屏修复记(根据原来的上网求助贴整理)]

楼主(2011-07-07):
特别感谢踪影给我发此本点位图图纸!
接到acerzg5上网本,到手测试,开机黑屏不显,在论坛上看到一些坛友刷bios好了很多,也尝试了一下,不过不管怎么操作,U盘的灯连亮都不亮,没办法,只有拆开了,接直流可调电源,待机000,触发后由0.10跳到.043,上不上内存都是这个数。
尝试维修过程:
1、测得此本3V、5V待机正常,1.05、1.8、2.5等电压均正常。
2、拆下bios芯片,将编程器先擦除,再自动编程,电流跑0.41(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没擦除的话刷完焊上不触发).
3、测得cpu供电0.91V,cpu时钟测试点0.37、0.38V,没有复位,复位测试点电压0.16V,北桥时钟4、ICH_PWROK测得为3.3V正常,pltrst#3.3V,plt_rst-r#3.3V,呵呵,由于没有什么修本的经验,以为用
万用表能看到跳变,后来请教踪影师傅,他说有3.3V基本上说明复位是正常的),即pltrst#信号正常。
看来CPU没有复位。
5、开始测得北桥供电3.3V 1.5V 1.05V 1.8V 2.5V都正常,测得时钟北桥测试点0.37V和0.38V,南桥pltrst通过r82到了北桥3.3V,而南桥的复位已经到了北桥,北桥没有复位CPU。

6、在修此本之前,我查阅了好多的资料,也翻看了因南桥引起不跑CPU的文章,所以在南桥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先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7、检查南北桥dmi总线通讯

8条线的对地阻值及电压为:
dmi_txn0    291  电压1.37
dmi_txn1    290     1.36
dmi_txp0    290     1.37
dmi_txp1    291     1.36
dmi_rxn0    285     1.45
dmi_rxn1    287     1.18
dmi_rxp0    309     1.45
dmi_rxp1    285     1.18

8、没办法,在淘宝上发了北桥,不过北桥又发错了,945gse发成了945gms,上BGA后依旧没有解决问题,当我换945gms时,CPu供电0.89V,复位1.03V,还是有进步,因为原来的复位0.16V。更让我确认是北桥的问

题了。
9、后又发了两片945gse,到货后迫不及待上bga,非常成功,成功点亮,
体会:我感觉CPU在有供电,没复位,北桥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换北桥还是首先选择,
10、在这里也对基地表明敬意,BGA设备还是不错的,现在用着很好,做起来不吃力,好用

网友:
这是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
激动,感谢首席专家的评分, 我这是一个县城,修本修的少,可能刚好我碰到北桥坏。如果有机会,真想到基地去学一学,自我摸索提高慢啊

网友:
ZG5的机,几个都有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上网本的都是北桥空焊的多

网友:
上网本北桥,南桥,cpu都会坏

网友:
体会:我感觉CPU在有供电,没复位,北桥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换北桥还是首先选择,

下次碰到同类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想问一下,最后一个信号是不是由南桥发给CPU的CPUPWRGD信号,然后CPU开始发第一个VID#开始工作··?希望高手回答!

网友:
个人见解,有北桥复位,无cpu复位,先换南桥!

上网本是个例外。

网友(2011-08-15):
今天第一次没让客户滚!,电流上到0.6,0.7左右!以为不过内存拆机,天,供电都有,换内存没结果!
客户在眼前已经来回N个圈!其实真想装机让客户滚!最后准备焊下BIOS时,客户叫停,装回去不要动他的,因为机子不是他的,他不好跟机主交代!天已经黑。。。沉下气来,我还要要求客户,看着我就焊下这个东西,再给几分钟,不行就算了!客户勉强同意了。焊下BIOS500P一时没找到原来那个型号,直接用W的刷了换上,亮机!楼主的电流才0.4,跟我不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