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顾客拿来一台式hasee电脑 说要装系统。刚开始装每次都到95%的样子死机 换数据线 换光驱 问题依旧。。MHDD检查硬盘正常 纳闷 拆下硬盘装到别的机子上bios里只认到硬盘是40G (原先电脑里显示160G) 跟顾客说明情况要分区 顾客算比较好的 于是分区 ghost正常...装到hasee上 能装上试机小一时 蓝屏 7E  换内存..问题依旧...手上没有空闲硬盘 打算进个新的试试 ...各位大大分析下 是说明原因 求解...解决了 原因小弟会上传

网友:
把SATA模式改为IDE 原来是AHCI的。

网友:
   进BIOS里面改呀。

网友:
电脑配置是C 2.66 512M IDE借口的 何来AHCI

网友:
硬盘如果正常的话刷写主板BIOS,再就查电源,硬盘供电不稳定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的装试试

网友:
问客户以前电脑使用正常吗,在看看有没有硬件的损坏

网友:
用客户的硬盘接转接头在台式机上装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分驱问题吧,我有次给客户组装的新电脑,用一个多小时就死机或蓝屏,后来居然是分驱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源不稳定,或电源散热不好?

网友:
首先硬盤在別的機器上顯示容量都不對,建議從硬盤著手檢查,重新分區,或者直接把硬盤低格一點再分區。

网友:
麻烦你们看清楚回可以不 写的很清楚 已经分区过

网友:
今天换了新硬盘 装上后玩了一个多小时 蓝屏50  拆开摸了下 南桥真的比较烫 难道是桥的原因?

网友:
换个条子吧,摸下IO芯片是否烫的厉害

网友:
可能跟硬盘的分区有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