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看电影一卡一卡的 网速很快的

楼主(2011-07-07):
电脑看网页电影老是一卡一卡的,画面不顺畅,都是缓冲好的了,重新装了系统也不行,分了区也还是一样的,原来不会这样的,电脑是8年前左右的 显卡的显存只有16M  ,好奇怪的故障,各位老大有碰到的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电脑太差了,失帧,才会出现一卡一卡的。想要解决就是换电脑。

网友(点评):
现在的FLASH相当吃资源。。换机器吧。

网友(点评):
楼主好节俭。。。这种电脑还在用。

网友(点评):
显卡太低了 楼主 换代吧

网友(点评):
老电脑,很正常吧! 它说,它要休息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点评):
zc?> 很明显是配置落后了,

网友:
很明显电脑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显卡太老了、硬盘是否有坏道、内存是不是容量太小等,,

网友:
Adobe Flash Player的硬件加速去掉。
看优库等视频时候会流畅很多 。
机器问题

补充内容 (2011-7-13 18:21):
备注, 我也有套这么老的配置(赛扬3 1.2G/512内存/810板/ati 128 pro)。能看rmvb和在线。 当然系统得优化再优化。。。

网友:
老兄你那个机器该换换了!  显卡果实了  电脑也过时了..   要不然换一个像素小一点的电影可以..这样就不会卡的

网友:
如果以前不卡的话说明硬件有故障了。。。
8年的产品也该换了吧。。。

网友:
硬盘是没问题的 检测过了,内存才256   我换了512也不行   也是老古董了

网友:
LZ这个配置已经无法正常看电影了
机子太老了,配置低的太多了
显卡64的看电源还有点卡的现象啊
机子没问题本身就这样了。

网友:
看看硬盘灯是不是长亮,要是的话就让它退休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拉!我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16M 确实是太小的  ,看酷我音乐盒里面的又不卡

网友:
显卡或内存的是,一大一小,不一致肯定卡。

网友:
cpu太老了,散热也有可能

网友:
现在的高清标清电影都很费显卡的,那机器就看看3GP类型的电影应该不会卡吧

网友:
老牛拉破车,不卡才怪

网友:
看来是你的电脑跟不了,或者是内存太低了

网友:
重新安装网卡驱动试试不。这老机说不定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不卡才怪,赶紧换机器吧。

网友:
显卡显存容量太低了

网友:
网速快看电影还卡,就说明是你的电脑配置跟不上了

网友:
什么牌的笔记本,不会跟最近ACER的卡顿门有关吧

网友:
显卡显存太低了的说 要不然换了呗

网友:
电脑配置低了 所以会这样 现在的电影很多高清的 看不起的 去土豆网看一般的电影应该可以

网友:
电脑不行了啊!显卡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显卡有点小了..

网友:
你什么配置啊

网友A:
显卡太小了他已经跟不上软件的更新了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太低了,那么老的显卡看电影能不卡吗

网友:
大家都别为这超低配置的古董操心了 明显该换了 硬件问题

网友:
1 换显卡驱动
2 换显卡
3 安装视频播放插件
4 换播放器
5 换个视频试一下

网友:
换个系统 不行的话 换机吧

网友:
先重新装个显卡驱动,看电影不尽量不要找480P或以上的电影。因为你的显卡显存太小了、内存容量也有点小。总之机器太老了。还是建议换机器。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这种配置,看电影应该够了..开机马上观看电影,也很卡,可以排除散热问题.如果开始不卡,用久了看电影卡,就是散热问题。
还有你打开一个窗口,比如说我的电脑,不要最大化,拖动窗口会不会一卡一卡的现象,如果有,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太老了吧 加上内存低一点

网友:
看一下CPU的占用率,内存占用率

网友:
就是显卡!

网友:
才16MB估计跟显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08年的电脑。如果内存有512。单纯上网看电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电脑不要那种非常高清。压缩率很高的那种电影。。楼主用慢装一下系统,再装最新的主板驱动。再装最新的显卡驱动。再装声卡驱动。然后再上网试。。。相信修复率非常的高。因为我是修电脑的。这样的问题见得多了~~~

网友:
更新一下最新驱动看看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机器太老了

网友:
估计你的电脑也是没有独立显卡,最好加个显卡看下,还有就是CPU问题,可能太小了,不是系统问题,是硬盘问题,

网友:
换几个播放器试试 以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检查主板和显卡!

网友:
这样的电脑我也有2台,把显卡拿来拆着玩,练习维护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电脑可以换了 显卡、硬盘、内存。驱动等

网友:
换那个3GP的电影看卡不,高清就不要看啦。

网友:
显卡不行,换个好点的显卡吧!

网友:
8年了電腦跟不上時代了

网友:
FLASH上点右键,取消硬件加速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啊,重装下显卡驱动

网友:
主要是显卡的问题,这样的机能用说明你很会保养电脑

网友:
08年你还能配到16M缓存的显卡,真厉害。
人家2000年都配不到这种显卡了。

网友:
可以当做古董来收藏了,这样可以做好点

网友:
楼主你找一个SP2的系统装一下,还是不行就用2000系统。我昨天就整了一台和你一个毛病的机子,装完机子不要打漏洞,裸跑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太老了,换机吧

网友:
机子太老了,7 8年前奔三的吧,要是看超高清的估计都转不动。

网友:
16M显卡,内存是SD256的吧

网友:
你可以把画面缩小点看下,如果不卡了,那就换电脑吧,如果还是卡,那就是网络问题了

网友:
优化下系统

网友:
换播放器,软件问题

网友:
电脑太老,cpu运算速度跟不上

网友:
电脑你的电脑配置跟不上了

网友:
显存太低了,不卡也不可能,内存过低起码都要512MB

网友:
换电脑吧 时间太长了 好多的配置都该淘汰了

网友:
电脑配置太低了!8年前买的,也没有必要做硬件升级投资了,换台新的吧!!!

网友:
配置低 不知道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卡呢如果是的话那真的该换代了

网友:
估计显卡太低了,换

网友:
硬盘老化也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网友:
鸟枪要换炮了。

网友:
换个机器,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换个新硬盘试试

网友B:
你看看驱动对吗 ??? 要是不对就换机器吧

网友B:
显卡驱动太新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机子配置低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什么机器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换98的系统试试

网友:
这机器质量还挺好,坚持了8年,抗战8年该退伍了

网友:
你那台一代电脑怎么弄还是慢的,现在都出3代了,

网友:
建议还是换机子吧,别折磨自己了!!!

网友:
赶紧换机器吧你的电脑配置跟不上了

网友A:
是不是老机器?配置跟不上了吧

网友:
升级机器吧!或者干脆换个!

网友:
显卡太老啦 看清晰度不高的还行 清晰度高点的就吃力拉

网友:
显卡显存和位宽不够 老古董了

网友:
看一下显卡加速功能有没有调对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吧。或者没有装对。

网友(2011-08-07):
升级电脑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以前好 后来看电影一卡一卡的,但是我重新做一遍系统,装了一遍驱动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网卡有没有掉包现像

网友:
不是你电脑配置太老 就是你显卡驱动没安装

网友C:
直接换机器吧

网友:
机器太老了,主机配件老化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只能说LZ内心很强大,忍得住。。

网友:
碰到过用QVOD放高清一顿一顿的后来换了个播放器,还有就是显卡硬件加速调低

网友:
显卡档次太低,(不客气的说有可能整机配置都低)。该升级硬件了兄弟

网友:
LZ它也该退休了吧!

网友C:
电脑配置跟不上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要不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显卡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机器该退休了

网友:
配置太低~

网友:
你把硬件加速调低或者关闭再看看。

网友A(2012-07-29):
看电影卡,显卡换过了,驱动也打过几次了,没用

网友:
是不是高清的电影啊,一般看电影配置也不要太好都能看啊

网友:
更新SLASH插件试试

网友(2013-12-20):
flash里面有个硬件加速 你看看是否打开了 关闭下看看 应该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电影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高,你的电脑可能配置太差了,或者是显卡驱动没装好之类的

网友:
看的高清电影吧

网友:
看电影卡 就是网速的事

网友:
电脑太老了 正常 想快点 买个新的好了

网友:
显卡更不上时代了

网友:
明显电脑不行了

网友:
老东西了,换吧

网友:
电脑太老了,该换了

网友:
装个客户端试一下 吧

网友:
要么是驱动问题或电脑太老了,再看硬件加速了没有,最后就是看系统了。

网友:
这配置跟不上了。
        现在软件都是以主流的配置来开发的,像你这个肯定卡吖
正常的

网友:
建议换板子

网友:
显卡太低了 楼主 换代吧

网友:
显卡太老了

网友:
网速慢那个没办法哦

网友:
显卡,或者软件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装了没有,还有扫描硬盘看看

网友:
分辨低 太低 或者是网速跟不上 不看高清电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