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3nw闪屏

楼主(2011-07-07):
今修客户三星913nw液晶显示器,老是闪屏,初步判断是高压问题,将高压包换掉之后测了一会没事,以为好了,可装好之后,又测了20分钟左右又不行了。打开测电压15V老是在14V左右跳变,后又想是不是电源供电不稳或者不够才导致的,于是用两个2KV的电容将其中两个灯管替代,改成两灯的,测了5分钟左右吧,又不行了,开关键我对调且加旱了,现在没头绪了,本想改用高压条,可手头没有15V的高压条,又没有找到12V,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一定是高压板不稳定原因.  我也修过这个一样的问题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好了   原来的高压板老化了吧  也有可能是灯管不行了..

网友:
是电压有问题呀,,,

网友:
嗯,那么换通用的高压板没12V的电压怎么办,查了好久也没查出来,大部分电压都会一个劲的跳变,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了,有啥好办法分享一下呗

网友:
确认线都接好了吗

网友:
这个液晶5V电容易坏了。

网友:
嗯,线都接好了,由于客户急着要,换了块板走了,那个板留着慢慢修,就是特别纳闷,为什么电压老是跳呢?

网友:
学习下 应该是高压的几率高些

网友:
请问,你换的是哪一块板?高压还是电源?

网友:
高压电源一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