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31显示器亮下后来掉维修过程

楼主(2011-07-07):
今天一位同行拿来一台LG1931液晶示器,按电源开关后,显示器电源灯变成蓝色,亮一后灭掉,蓝色指示灯仍然成蓝色,按一下关掉后,再开,仍是能亮一下灭掉,拆显示器,发现此显器没有仍何螺,都是扣子,打开后,用自已的点灯高压板一个一个灯管的试,发现灯管都能亮,手上没有电流源,就直接去保护,高压产生芯片为OZ9939GN,第3脚经过一个电阻,一个贴片电容到地,用镊子短接电容两端,再按开关键能正常显示,直接短接电源两端,装机后测试一下午,显示正常。
今天一早来拿走,因此没来得急拍图下。

网友:
我们用的那种高压板有些坏的灯管是测不出来的, 建议你还是仔细找原因 去保护这个不值得提倡。

网友:
灯管不良供电接头虚焊引起的保护

网友:
去保护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