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lenovo thinkpad x201i 的风扇

楼主(2011-07-07):
接到一台lenovo x201i 的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要清灰,原因是进系统一会掉电,我开机验了一下,cpu的温度达到90度风扇不转,如果是风扇坏了,thinkpad 的机器开机就应该报   fan error  风扇错误呀  ,怎么自检正常呀 ,和客户说下客户同意拆开机器检测,拆开键盘开机发现风扇可以转,进到系统下不管cpu的温度怎么高风扇就是不转,【以排除系统的原因,】只有把机器全拆了,换个风扇故障依旧,看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检测主板的时候发现主板有进过水的痕迹但是不多,把进水的地方清洗下,心想应该没问题了吧,没想到问题一样,开始检测风扇电路,开机试下风扇转了一下停止自检有,之后cpu的温度再高风扇也不转,这时候测下风扇电压没有  控制也没有,风扇的电压是一个单mos管过来的,而控制是经过一个小管直接到EC了,因为手里没有X201I的图纸,维修基地也没找到,客户还急用没办法只有改风扇,给客户报价说改风扇,报价300客户同意,动手改。X201I的机器直接改风扇会报错的,【 所以我又加个风扇,把后加的风扇用在原机的风扇接口上,用于风扇的自检用,改他原来的风扇原来的风扇黑线接地,红线接3.3v 或5v我用的是3.3v因为5v的电压风扇的噪音太大,,后加的风扇不能大了 要不然没地方放

网友:
精彩,太详细啦,我收藏啦

网友:
这不愧是个好办法啊,以后没办法改可以借用一下。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样的,也是进水引起的。我的解决方法是用两只二极管并联隔离改风扇的常用方法,关键是风扇另一路的供电要用屏供电的3.3V。因为屏供电的3.3V是最后才上电的,在检测风扇之后,所以不会影响开机时风扇检测。

网友(2016-06-08):
  这个办法不错呀 下次可以试一试

网友:
去年遇到一台,没有修好。有点遗憾。。

网友(2016-08-03):
能详细说一下电路是怎么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