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友们看下神马故障 三菱Q5C3液晶

楼主(2011-07-07):
三菱Q5C3液晶开机电源灯一下亮一下暗 屏也一样 不知是不是电源部分哪里有问题 ?维友们来点给力的建议

网友:
断开高压,测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或者在断开,按钮试试

补充内容 (2011-8-11 21:56):
什么位置重复?说明白点

默默的帅着 -5 重复资料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高压板开关管短路引起的故障   电容肯定是鼓包的

网友:
电容没怀孕 我把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 开关管没短路

网友:
应该是高压或灯管

网友:
明基代工的显示器,

网友:
换个高压板

小美Mcy -2 严禁灌水

网友:
灯管吧。。接触不好。。你看下什么屏

网友:
高压部分短路或者过流引起保护,灯管坏引起保护,以及开关按键漏电造成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还有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