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T5400 USB不灵

楼主(2011-07-07):
一 DELL T5400 图形工作站,其他一切正常,但是所有USB都不能使用,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DELL

网友:
可以进pe 看各usb口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是系统有问题 同样不能用 就肯定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你看看USB的阻止是否一样...

网友:
进PE一样,USB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阻值对,排查时钟后基本可以直接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