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3400怪相:禁用网卡后启动进系统正常,再启用网卡可正常上网

楼主(2011-07-07):
        接个神舟天运F3400(EA14)怪相:禁用网卡后启动进系统正常,再启用网卡可正常上网。否则,进系统欢迎屏就掉电,哪位遇到过? 板载网卡和无线网卡均换过。系统也重新装过,解压到驱动就掉电。看样子也不像南桥问题,谁有经验请教下。

        苦战了两个小时,终于拿下了。原来是3M滤波电容不良,上面标号C167。狂晕,笔记本主板,台式机设计,神舟的特色。

网友:
先把网卡拆掉呗!看看掉不掉 !在量下所有的地址数据线还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