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400自动开机,显示LOGO时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1-07-07):
一台HP NC4400的机器,945GM+ICH7芯片组,通电自动开机,刚到LOGO时,瞬间掉电重启,过一会又自动开机,再到LOGO时又提电,反复循环,电压都正常,温控也正常,大家有没有修到此款机器,估计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南桥咯......看看外设和PCI设备有问题么?

网友:
是的先做南桥吧

网友:
内存有没有插好啊?

网友:
南桥坏了,这个机器南桥爱坏

网友:
查电源适配器供电是否正常,开关是否漏电,其次再查南桥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啊  等你消息啊 外设之类的有没有拔掉啊  像光驱之类的

网友:
传个BIOS给你试试  今天刚备份的

网友:
传个半天都传不了   不知道哪里原因   给个QQ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