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重装好系统 声音重启就没了

楼主(2011-07-07):
昨天装了一个系统,开机一切正常, 关机 再开声音就没了   声卡驱动卸载掉 重新扫描装好了又有   重启又没了  太奇怪了

网友:
一般hp本本容易这样,打声卡补丁

网友:
你去他官网找补丁打别嫌麻烦 这是必须的 不然你有的苦吃的

网友:
打补丁也可以?!我只听说过刷BIOS的。。

网友(点评):
我也只知道 刷BIOS 咱们才疏学浅啊

网友:
台式机也有这故障,多与南桥有关。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打了补丁就好了

网友:
补丁打下,驱动再从装下,最后看看声卡芯片有没问题!

网友:
先装好芯片组驱动然后装原版声卡驱动打驱动补丁即可

网友:
你是用GHOST装的系统吧,我开始也有这个问题,你用everest测一个声卡的型号,直接从网上下载,不要用驱动人生什么的,不然没声音的

网友:
老兄。换过一台机子吧。过时啦

网友:
别说是8年前的机了。就是4年前的都早过时了啦

网友:
在重新装个系统。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声卡驱动丢失了

网友:
官網找驅動。

网友:
根据以往经验,老爷机从不用驱动人生或者精灵。

网友:
这是HP才有的问题

网友:
重装个系统吧,这类事情很多都是系统本身的问题

网友:
用原版声卡驱动

网友:
学习中,积分争取中。

网友:
本子装系统就麻烦

网友:
重新装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