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上火的D630 修了两天 用电源不机,电池能开,插电流表待机0.08 求高手给点思

楼主(2011-07-07):
  现在这机器是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开机, 待机电流0.08 按下开机电压就被拉到0.01 然后又跳到0.08      测DC+也没有短路
EC。8731都换了还是不行。 8731的22主供电有,VCC,BOOT都有5V,就是有一个VCHGR 好像是充电电压这个电压不知道是多少,没有出来 ,  给我感觉板子短路,查了两天也没找到, 师傅们给点思路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吗!  换那个试试  这个应该还是电源管理那一部分问题

网友:
b+ 以后都一样 了 区别在保护隔离 和电池供电那块 你测一下 另外 你的待机高 查看后即又没有短路的

网友:
可能是买个MOS通了 !或者芯片有击穿 。你重点量MOS管 开关管有没有击穿吧

网友:
明显就没认到适配器,你查看看他的检测适配器的信号有开路的没,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充电芯片没焊好吧,是那种小四方,肚子上面做散热那种吗??我现在最恨换这种芯片,很不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