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无V3A,V5A

楼主(2011-07-07):
请朋友们帮我参考下 机器进水 按开关电流无变化 现开关有3.3V 无V3A和V5A 芯片如下
经测量3脚2V   4脚3.3V   8脚 3.3V   9脚4.5V   13脚3.1V   14脚1.98V   16脚17.7V  17脚5V   22脚5.5V其他脚无电压 请问满足了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吗

网友:
ic正常工作了,看高低门控,是否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A:
我也正在修这种板,也是没待机,16脚VIN主供电都没有,上家竟然去加焊南桥,现在想找个点位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修这种板,也是没待机,16脚VIN主供电都没有,上家竟然去加焊南桥,现在想找个点位图来看看。

点图我有 你能说说我这台该怎么修吗

4416s 点图.rar

网友:
点位图我知道有,就是没积分下载,干吗不直接传我一份。
不过已经下载了,我先研究一下我这块板再跟你交流。

网友B:
1 6脚的开启3 5V有电压没?  正常1.2V左右

网友:
电压应该是正常了,查查管子呗,不行换个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6脚的开启3 5V有电压没?  正常1.2V左右

16脚是主供电啊 怎么会1.2? 是17.7V

网友B:
是1、6脚   有空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6脚   有空格了

1和6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C:
基本上是对的,看看KB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对的,看看KBC吧

是的没有开启信号 我看了下是从IO发出的 但是没有 可以确定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KBC_PWR_ON没电压

网友B:
Q66的G极要为高电平 才能导通  如果为低电平Q57就导通拉低1、6脚的电压 3\5V就出不来了  查下KBC_PWR_ON、DEBUG_KBCRST

网友(点评):
分析的好,应该查KBC-PWR-O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Q66的G极要为高电平 才能导通  如果为低电平Q57就导通拉低1、6脚的电压 3\5V就出不来了  查下KBC_PWR_ON、 ...

现在我已经确定是KBC_PWR_ON没电压 能不能拉个电压到R470?还是一定要换IO啊?拉的话拉几伏

网友:
我有一台4411的进水,没点图就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已经确定是KBC_PWR_ON没电压 能不能拉个电压到R470?还是一定要换IO啊?拉的话拉几伏

有条件的话  可以先换一IO试试   没有的话先查IO在工作条件

网友:
我先在前面说主板没待机原来要原装电源,后来改电路有待机但不亮机,测试来回跑,在论坛看了很多,BIOS第一次刷完没待机,后来换个16M容量一样大的芯片再刷,虽然有待机但仍然来回跑,显卡供电正常,准备找个CPU换一下试试。

网友:
技术不行的悲哀 本来报了350修好 现在换主板700挣了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