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45-S331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1-07-07):
东芝M45-S331,网上没有找到任何该机子的图纸资料,型号应该是没错的啊。
故障现象是不触发,具体的应该是,按开关时候,机子的左下角的第二个灯会闪几次然后就灭了。然后可以再按开关,灯还是闪,但是电流几乎是没有变化,
由于找不到图,又走不出电路,待机也没有发现异常,就先换了个IO,IO是  KBC1100L-PU ,换上去依旧。

没有什么思路。或者有图纸的朋友可以提供以下吗?
版号以及主板图片供上:

.

.
.

.

网友:
太老了!是 不是板子上那有短路 或短路

网友:
cpu大电容容量不够了

网友:
晕乎,我怎么没看见这机子有大电容啊

网友:
各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查查电源口附近,然后查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主要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闪黄灯啊,电源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