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4650显卡花屏

楼主(2011-07-07):
一片ATI 4650显卡花屏,是小花,加焊一下显存可以好,用几个小时又不行了,请问一下大家A卡3.4系列用什么程序测试花屏呀,给钱买得到吗?

受到警告 2#

网友:
显存要重植的 因为下面锡球已经变形了

网友(点评):
又道理 估计是空了

网友:
加热一般都不稳定,还是换了吧。A卡的测试程序比较机密,一般不提供给下游。测试起来也比较麻烦。直接跑3D吧。

补充内容 (2011-7-8 14:24):
是ATI工厂提供的吗?第三方开发的软件根本不算。比如NV开发的MATS。可以改频率测试,屏蔽管道等等功能。A系列网上有吗?就是有也都是栅割的。

网友(点评):
说得太玄乎了吧?4650的软件是RV730,外面早就有了,测试也一点都不麻烦。我们都用好久了。

网友:
加焊显存不行就是GPU 的问题咯 怎么不加焊 GPU 呢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不是显存的问题,是加热显存是核心也受热了。多数是底板变形,核心的某个角上球变的大而圆,很难加焊得好。
A卡很多软件都是专用的,4650要用RV730检测。网上有得卖。

网友:
哪里有卖的呀,价格大概要多少呢?

网友:
可能是加焊显存时,GPU也受热了,也相当加焊了GPU,,

恩 有道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不通过检测就没有发言权。。。。可能GPU问题 也可能显存问题 也

网友:
管它是谁提供的干嘛?什么叫算,什么叫不算?我们能用就是硬道理。就算功能少点,不能屏蔽管道,总比没有好吧?测试花屏故障准确快速,还要怎样?

网友:
首先要确保供电正常,其次才是做GPU和显存

网友:
加焊一定要慎重,要不很容易把GPU挂了

网友:
做显存是要重新植的。不可以加焊。

网友(点评):
这话怎么讲?加焊显存解决问题的不要太多。连核心都可以加焊,为什么显存反倒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