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 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显卡不装也有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1-07-07):
问题如题:华硕F8S 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显卡不装也有进系统声音~
      刚好手里有个F8V的机器键盘有问题,然后拿他的屏直接拆到主板接口后开机无显,但是有进系统开机声音,显卡板也拆下来直接换上开机还是一样,关键问题是刚才测试不装显卡板开机也能进系统。MY GOD这机器是双显卡么?如果是双显卡应该用另一块显卡就能显示啊,如果不是怎么不装显卡都能开机...... 有谁修到过分享下经验....初步怀疑是BIOS,但是内存拆了连华硕LOGO出来的声音都没有,内存插了显卡有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补充内容 (2011-7-8 11:26):
问题已经解决,还是显卡问题。当时因为手头刚好有台F8V的机器,直接拆了显卡同样的问题。然后就拆机放电,测晶振,显卡刷BIOS,焊北桥,最后还是回到显卡焊显卡,结果果然是显卡。不建议这样猜着修,容易问题扩大

网友(点评):
华硕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开机有LOGO声不显,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网上查过是双显卡的本,但是怎么切换呢 LOGO都看不到,外界也看不到.....在线等大侠出现

网友:
接外显试了没,那就查一下屏接口啊,比如屏供电 等一些信号看正常么,还要看一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A:
BIOS里设置下!

网友B:
华硕的很多本不接显卡 也能听到LOGO音啊

网友:
谢谢回复,我用另外一个机器的屏上去了还是一样,而且我外接灯管试过了!还有就是用VGA口外接显示器也试过....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置下!

屏幕根本就没有显示怎么设置,能进BIOS还到这里来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很多本不接显卡 也能听到LOGO音啊

我的可以听到进系统的 等等等灯的声音,而且按系统--U -- U-- 也能正常关机.....好奇怪的问题,现在我都拆了板子上面是PM的北桥.....不上显卡竟然.....不和逻辑 头大!

网友C:
做显卡吧  一座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显卡吧  一座就好

你还没有看清楚问题......我说了我有同样的机器,上面的显卡是真正的独立,我拿另一台机器的独立显卡换上去试过,还是没有显示!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那就刷下BIOS!

网友:
有没有放下电看看

网友B:
北桥是什么型号了?加焊一下显卡插槽看看

网友:
你查一下pcie的数据对地阻止。机器本身各个设备已经工作了就是没有检测到显卡,所以切换到内置显卡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是什么型号了?加焊一下显卡插槽看看

北桥 LE82PM965  我是想加焊下显卡插槽,因为其他能想的都想过了。其实我上来主要是觉得不插显卡可以进系统有人修到过没有。还有楼上的楼上说放电,这个肯定试过了!

网友:
另外一组信号屏蔽了,当然没有显示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我也是怀疑BIOS和北桥,但是我觉得北桥动静比较大,明天刷BIOS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很多本不接显卡 也能听到LOGO音啊

是这样的,华硕的部分机器不接显卡时可以听到LOGO声音,特别是AMD芯片组的
Intel芯片组的有的不接显卡还可以亮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啊。查查看。

网友D:
观注中,LZ问题解决了记得要反馈一下!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上显卡对地阻值有一组是720左右,其他都是670 。 已经做过的事情是加焊显卡插槽,刷BIOS,然后加焊北桥,我想来想去现在还是去加焊显卡试试,会不会是F8S的机器跟F8V显卡不一样啊。因为当时客户在,我草草的插了下,F8V机器因为是键盘接口经过水,清理加焊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观注中,LZ问题解决了记得要反馈一下!

我还以为来了个修过的,呵呵~~谢谢回复。这种事情最头痛,干脆当机当什么位置那么就好查了。

网友E:
应该是显卡板坏了,直接换个显卡试试,ATI的显卡有时要换了才行,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卡板坏了,直接换个显卡试试,ATI的显卡有时要换了才行,修不好

OK 是显卡问题,该死的华硕没有显卡还可以进系统。害我走歪路了!不过是N卡 G84-600

网友:
华硕 A8 X8 F8 Z99 的机子好像都是这样的 不上显卡也能进系统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呵呵

网友:
我想应该集显的是留在主板上,有两个电阻没上的吧。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是错误的,以前修过F8N的也是这样。不是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F:
这机器,北桥集成显卡,拆下显卡板听见声音,我都直接杀显卡

网友:
我感觉有时候修华硕的板要用原来的屏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北桥集成显卡,拆下显卡板听见声音,我都直接杀显卡

一般独立我也都先这么干,巧了那天有个F8V的机器在,所以用他的显卡上了没有显示,就走了歪路。主要是客户看着,而且人家进来就说显示屏坏了。报了750,不过我还是比较老实收了修显卡的价格(别问我价格,商业机密)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样的机器,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个ESC 945的和描述的一样 直接取不用 叫客户用集成显卡哟

网友:
开机电流跳变 你还记得不,,,,我这有个和你类似的,,,开机没有LOGO声音,,

网友:
华硕大部分拿掉显卡版开机都能听见开机声音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