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J白屏

楼主(2011-07-07):
拿来不显。独显板7300。
重植,显示出来12个屏,加焊显存,显示正常了。
过一会再开,白屏了,屏幕从中间开始向4周泛白,换屏,不白但有背光无显。
外接完全正常,跑3DMARK一点问题都没有
换了一个7300--N-B-A3,还是一样情况,量屏线都通
。。
现在还能怎么办?

网友:
换屏有些是码片也要换的,不然没有显示。感觉你的显卡好像没做好。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7300-n-b-a3来来回回做了4次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显存的可能也有,不过一般7300的得换芯片解决

网友:
楼上的兄弟有没有看贴,7300-N-B-A3已经换了一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显卡板真格换呢?

网友:
你看屏上有没有信号出来呀.3.3V的

网友:
主要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