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正常,内显如下

楼主(2011-07-07):
路过的大侠帮忙看看,,,,一台HP  NC6400的本子945GM的花屏,外接正常,,如下图 ,是不是屏坏呢

补充内容 (2011-7-8 11:52):
这台是集显的,,,是屏坏,,谢谢大家,,,

网友:
先测下屏线,在做桥吧

网友:
线测过了,好的,,,桥也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LG的屏,如果是就换一个屏看看还花不。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屏挂了呀

网友:
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  这个 是桥问题  当然 有屏 先换个屏 试试   不行干桥  一般会解决

网友:
忘了说  分屏 大多数是桥    945GM的桥出现这个故障 见多了

网友:
如果屏逗的话坑定屏坏了,不逗的话显卡也有可能。先换屏后显卡

网友:
这种条纹基本是屏

网友:
屏坏了   换OK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问题,先做桥看下,不行就不好弄了

网友:
先易后难吧。换屏测容易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现吧    先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屏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HP的这种现象屏坏的多。先换个屏看下

网友:
看来好像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把。。HP显卡 坏的多

网友:
屏坏了,换一片就OK

网友:
你这个故障应该是屏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
包大人,屏坏了。

网友(点评):
呵,是屏坏了..

网友:
看,显示的效果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修到一片6510B的板子,也是这种现象。不过还放着没怎么去弄。

网友:
肯定是屏挂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像那个六分屏的问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不过你有屏的话建议换屏看看。或者你把屏找个驱动板刷个程序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反正是那几个东西换了试

网友:
屏活着屏线AND屏线接口电容。。

网友:
典型的屏坏现象

网友:
人家外接正常,你们让人做桥,显卡~~~~~~~~个人意见:换屏,反正你屏线也测试过了

网友:
屏坏机率大,

网友:
检测顺序:屏  屏线  屏线插座   BIOS   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HP显卡最爱坏

网友:
先换屏看看,不行再搞桥!

网友:
屏的坏的几率大点